关于RGB处理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02-10):
这里我的CMOS相机得到的数据是按照bayer patter 的。可以如下矩阵表示:
B  G  B  G
G  R  G  R
B  G  B  G
G  R  G  R
RBG分别是三原色。
现在这里将用一个4x2 windoiw进行插值处理。这个window如下:
G01  R02
B11  G12
G21  R22
B31  G32
现在可以得到处理后的RGB值:
G_int = (G12 + G21)/2
R_int = R22 + (R02 + R22)/4 – (G01 + G12 + G21 + G32)/8
B_int = B11 + (B11 + B31)/4 – (G01 + G12 + G21 + G32)/8
但是我现在搞不清楚这个算法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插值法,并且它所得到的RGB值是不是将把
B11  G12  矩阵进行了压缩后的值。即:将这四个象素点的集合看成一个象素
G21  R22
点,然后作为最后的象素RGB值来使用。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专门用来介绍这些算法,和关于RGB值的处理问题的。
   如果我有说的不清楚或者我自己理解错误的地方希望回复。
    谢谢!
希望能够交流一下。
我的email:able59@163.com

网友:

不清楚
是不是空间滤波

网友(2006-10-09):
不理解.需要学习啊.

网友:
回答

你应该先去查找相关的视频编码标准,一般通用的编码标准里都有描述算法的.光看公式没什么用,就是明白了也不明白是为什么这么编,要弄清楚这个矩阵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看看相关的图像处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