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3-02):
我是一个音响开发工程师,向转行做DVB,难吗?

网友:

那你从事音响的哪个方面啊,,DVB是全数字的流,,如果你以前从事音箱或分频器设计等模拟方面的设计,那需要较大的转变,,如果你以前就从事数字方面的设计,,那你只有对协议方面的多了解一些应该会很快上手的。Good Luck

网友:

做DAB

网友:

如果用现成方案的话,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