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SAA7113项目的朋友吗?

楼主(2004-03-22):
有做过SAA7113项目的朋友吗?能把你的配置贡献一下吗,谢谢!
我的e_mail:cms_9494@163.com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没有做过,,我还想要7105的配置呢,vga输出,,嘿嘿,,

网友: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init_saa7113[] = {
        0x01, 0x08,
        0x02, 0xc0, /* c7 s-video */
        0x03, 0x23,
        0x04, 0x00,
        0x05, 0x00,
        0x06, 0xeb,
        0x07, 0xe0,
        0x08, 0x88,
        0x09, 0x00,
        0x0a, 0x80,
        0x0b, 0x47,
        0x0c, 0x40,
        0x0d, 0x00,
        0x0e, 0x01,
        0x0f, 0xaa,

        0x10, 0x00,
        0x11, 0x1C,
        0x12, 0x01,
        0x13, 0x00,
        0x15, 0x00,
        0x16, 0x00,
        0x17, 0x00,
        0x40, 0x82,
        0x58, 0x00,
        0x59, 0x54,
        0x5a, 0x0a,
        0x5b, 0x83,
        0x5e, 0x00,
        0xff
};

网友:

到http:\\www.infocollege.com上找一下

网友(2006-03-21):

我也用过!我用是做PAL  NTSC解码!

网友:

;    00H, 01H, 02H, 03H, 04H, 05H, 06H, 07H
TB7113: DB 000H,008H,0C0H,020H,092H,092H,01aH,0e6H
;    08H, 09H, 0AH, 0BH, 0CH, 0DH, 0EH, 0FH
DB 098H,002H,000H,000H,000H,000H,001H,000H
;    10H, 11H, 12H, 13H, 14H, 15H, 16H, 17H
DB 046H,006H,08bH,091H,000H,000H,038H,002H
;    18H, 19H, 1AH, 1BH, 1CH, 1DH, 1EH, 1F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    20H, 21H, 22H, 23H, 24H, 25H, 26H, 27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    28H, 29H, 2AH, 2BH, 2CH, 2DH, 2EH, 2F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    30H, 31H, 32H, 33H, 34H, 35H, 36H, 37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    38H, 39H, 3AH, 3BH, 3CH, 3DH, 3EH, 3FH
DB 000H,000H,003H,000H,000H,000H,000H,000H
;    40H, 41H, 42H, 43H, 44H, 45H, 46H, 47H
DB 072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48H, 49H, 4AH, 4BH, 4CH, 4DH, 4EH, 4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50H, 51H, 52H, 53H, 54H, 55H, 56H, 57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58H, 59H, 5AH, 5BH, 5CH, 5DH, 5EH, 5FH
DB 040H,054H,007H,003H,000H,000H,000H,000H
;    60H, 61H, 62H, 63H, 64H, 65H, 66H, 67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    68H, 69H, 6AH, 6BH, 6CH, 6DH, 6EH, 6F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    70H, 71H, 72H, 73H, 74H, 75H, 76H, 77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    78H, 79H, 7AH, 7BH, 7CH, 7DH, 7EH, 7FH
DB 000H,000H,003H,038H,040H,000H,000H,00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