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如何对频率在1MHz~40MHz的调幅信号进行放大处理?

楼主(2004-04-13):
在频率为1M~40M之间的信号比较丰富,而且是调幅信号,幅值只有50mV,要放大到10V,怎样放大?谢谢!

网友:

你可以去maxim的网站看看,有关于视频方面的放大器,可能还会有增益可编程的呢!

楼主:

但是我希望是纯硬件实现的,能用三极管就用三极管,用运放是其次,编程在最后考虑!

网友:

那你可以参考一前黑白电视的放大部分,中频就是38M的吧,有戏!

楼主:

我看过了,但是它的频带太窄了!我的信号的频带是1M~40M的!

楼主:

现在我理解了一些关于宽频高频放大的东西,可以用三极管进行放大,但是一般要两级放大,而且两级之间要加谐振,并且最好加滤波!

网友(2004-06-29):

下面引用由lxl97262004/04/13 11:46am 发表的内容:
我看过了,但是它的频带太窄了!我的信号的频带是1M~40M的!

可以用的 集成电路的频带宽度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它的频带窄是由于前面电路上接的声表面滤波器造成的
//////////////////////////////////////////////////////////////////////////
相信我,没错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