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视频技术有很好的结合吗?

楼主(2004-07-02):
各位大侠,我刚刚开始接触视频技术,觉得很多东西要学,作FPGA的和视频有什么好的结合的例子吗?小弟愚昧,请大侠明示,谢了先

网友:

fpga在视频处理上有很多好处,,一般在象素处理和行处理上有优势,,
包括色键处理,,色度空间变换,,很多很多,,在传输方面,,
对流负载提取,,等等,,

网友(2004-12-04):

踏踏实实学好理论很重要

网友(2006-01-19):

确实将算法本身搞清楚很重要,
这在工作中常会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网友:

有没有相关的用FPGA开发数字视频的资料呢?如果有,能给我一些吗? 我以前都是在DSP上开发的,也想在FPGA上做些。orinzhu@163.com

网友(2006-12-23):
视频处理用FPGA会不会很吃力呀?现在有那种既便宜又能做视频的FPGA吗?希望斑竹们赐教!

网友:
FPGA is a tool. Video is an application. You can always implement a Video codec by FPGA. But remember FPGA usually run a lower freqency than ASIC. The final ASIC implemenation may take advantage of the high clock rate which FPGA cannot

网友(2012-12-21):
FPGA是做视频处理是好的器件,因为它的并行性,它不需要读取指令和译码所以它执行运算的效率是最高的,全硬件实现,速度是所有器件当中最快的,但是它不合适多任务的调度,和切换

网友:
FPGA是很好用来做数字处理的。它本来就是逻辑单元的硬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