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SAA7115啊?

楼主(2004-08-09):
有没有人做过SAA7115啊?发一份配置资料啊!谢谢!

网友:

unsigned char
saa7115DefaultList[] =
{/*
0x88, 0xd0,
0x01, 0x78,
0x02, 0xC0,
0x03, 0x20,
0x04, 0x90,
0x05, 0x90,
0x06, 0x94,
0x07, 0x6C,
0x08, 0xac,//0xB0,
0x09, 0x84,
0x0A, 0x80,
0x0B, 0x48,
0x0C, 0x40,
0x0D, 0x00,
0x0E, 0x00,
0x0F, 0x2A,
0x10, 0x01,
0x11, 0x80,
0x12, 0x00,
0x13, 0x00,
0x14, 0x45,
0x15, 0x11,
0x16, 0xFE,
0x17, 0x5A,
0x18, 0x40,
0x19, 0x80,
0x1A, 0x77,
0x1B, 0x42,
0x1C, 0xA9,
0x1D, 0x01,
0x59, 0x47,
0x5A, 0x06,
0x5B, 0x83,
0x5C, 0x00,
0x5D, 0x00,
0x80, 0x90,
0x81, 0x00,
0x82, 0x00,
0x83, 0x81,//0x10,
0x84, 0x2E,
0x85, 0x00,
0x86, 0x00,//0x45,
0x87, 0x31,
0x88, 0xf0,//0xF8,
0x90, 0x05,
0x91, 0x08,//0x48,
0x92, 0x05,
0x93, 0x00,//0xC0,
0x94, 0x88,
0x95, 0x00,
0x96, 0xD0,
0x97, 0x02,
0x98, 0x16,
0x99, 0x00,
0x9A, 0xE0,
0x9B, 0x01,
0x9C, 0xD0,
0x9D, 0x02,
0x9E, 0xE0,
0x9F, 0x01,
0xA0, 0x01,
0xA1, 0x00,
0xA2, 0x50,
0xA3, 0x00,
0xA4, 0x80,
0xA5, 0x40,
0xA6, 0x40,
0xA7, 0x00,
0xA8, 0x00,
0xA9, 0x04,
0xAA, 0x00,
0xAB, 0x00,
0xAC, 0x00,
0xAD, 0x02,
0xAE, 0x00,
0xAF, 0x00,
0xB0, 0x00,
0xB1, 0x04,
0xB2, 0x00,
0xB3, 0x04,
0x00, 0x00*/
0x88, 0xd0,
0x01, 0x38,
0x02, 0xC8,
0x03, 0x20,
0x04, 0x90,
0x05, 0x90,
0x06, 0xeb,
0x07, 0xe0,
0x08, 0xB0,
0x09, 0x41,
0x0A, 0x80,
0x0B, 0x40,
0x0C, 0x40,
0x0D, 0x00,
0x0E, 0x01,
0x0F, 0x3A,
0x10, 0x06,
0x11, 0x80,
0x12, 0x00,
0x13, 0x00,
0x14, 0x45,
0x15, 0x11,
0x16, 0xFE,
0x17, 0x5A,
0x18, 0x40,
0x19, 0x80,
0x1A, 0x77,
0x1B, 0x42,
0x1C, 0xA9,
0x1D, 0x01,
0x59, 0x47,
0x5A, 0x06,
0x5B, 0x83,//0x03,
0x5C, 0x00,
0x5D, 0x00,
0x80, 0x90,
0x81, 0x00,
0x82, 0x00,
0x83, 0x10,
0x84, 0x20,
0x85, 0x00,
0x86, 0x45,
0x87, 0x31,
0x88, 0xF8,
0x90, 0x05,
0x91, 0x48,
0x92, 0x05,
0x93, 0xC0,
0x94, 0x8a,
0x95, 0x00,
0x96, 0xD0,
0x97, 0x02,
0x98, 0x16,
0x99, 0x00,
0x9A, 0xE0,
0x9B, 0x01,
0x9C, 0xD0,
0x9D, 0x02,
0x9E, 0xE0,
0x9F, 0x01,
0xA0, 0x01,
0xA1, 0x00,
0xA2, 0x50,
0xA3, 0x00,
0xA4, 0x80,
0xA5, 0x40,
0xA6, 0x40,
0xA7, 0x00,
0xA8, 0x00,
0xA9, 0x04,
0xAA, 0x00,
0xAB, 0x00,
0xAC, 0x00,
0xAD, 0x02,
0xAE, 0x00,
0xAF, 0x00,
0xB0, 0x00,
0xB1, 0x04,
0xB2, 0x00,
0xB3, 0x04,
0x00, 0x00};
pal 720*576 I port

网友:

都做SAA7118H

网友(2005-04-05):

斑竹啊,为什么有些寄存器要重复配置呢?还有这些配置都是什么意思啊,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啊,那些英文资料的硬件部分实在啃不懂啊

网友(2005-09-06):

真是些好东东

网友(2005-11-10):

还要复位程序的。

网友:

请问  saa7115支持 ITU601格式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