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18 和 Z86129 问题???

楼主(2004-08-21):
SAA7118 和 Z86129 搭配后,CC字体会有扭曲,
请问各位怎么办?????????

网友:

我这里搞 LCD TV??
有同行吗?/

网友:

仔细研究两个芯片的配置信息,,没用过这种芯片,,
11,制式
22,行场,你说的扭曲有可能是在每行象素有误。

网友:

请问你也在搞 LCD TV 吗?
你用的是??

网友:

不是负责tv部分,,我做的芯片只是支持这项功能,,
trimedia pnx1500

网友(2004-12-16):

我是Averlogic的IC代理商,主做VGA转换,编解码芯片,有需要有问题联系我68578227

网友(2006-10-09):
我以前用过相关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用的是PHILIPS的SAA5264与5146.
楼主用的7114+Z86129,是TV进入7114的信号经过处理,输出的VS,HS送过去给Z86129,由Z86129处理输出为R,G,B的格式再送回到7114叠加成ITU656/601的格式输出给后端的SCALER处理.
这个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