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知道怎么解决st方案的视频抖动问题吗?

楼主(2004-10-12):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st方案的视频抖动问题吗?

网友:

不知道
是由于同步的问题吗

网友:

STI5518吗?什么输出接口?
请详细说明

网友(2005-05-17):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12-09):
欲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