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UV-RGB转换?

楼主(2005-03-17):
R=1.164*(Y-16)+1.596*(Cr-128)
G=1.164*(Y-16)-0.813*(Cr-128)-0.392*(Cb-128)
B=1.164*(Y-16)+1.596*(Cr-128)
根据这个公式来计算RGB,从上图看,Y数量是UV的两倍,呵呵,咋计算?不好意思,外行啊

网友:

这是4:2:2采样的,你可以先插值出另两个UV,再做转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qing在 2005/03/18 12:25pm 第 1 次编辑]

3XS,是用立方回旋插入,转换成YUV4:4:4,然后再用上面的公式转换成RGB24,对吧?
另外这个插值函数:
Cout[2*N-1] = clip((9 * (Cin[N-1] + Cin[N-1]) - (Cin[N-2] + Cin[N-1]) + 8) >> 4)
clip()剪辑怎么做?,以及后面的>>4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我是用FPGA来做的,要把4:2:2的8BIT的YUV变成4:4:4:的RGB。公式如下。R = Y + 1.375(V)= Y + (1 + 3/8)(V)
    G = Y - 0.34375(U) - 0.703125(V)= Y - (11/32)(U) - (45/64)(V)
    B = Y + 1.734375(U)= Y + (1 + 47/64)(U)
我是建个BUF来处理时钟的异步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7406252005/03/26 04:24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我是用FPGA来做的,要把4:2:2的8BIT的YUV变成4:4:4:的RGB。公式如下。R = Y + 1.375(V)= Y + (1 + 3/8)(V)
    G = Y - 0.34375(U) - 0.703125(V)= Y - (11/32)(U) - (45/64)(V)
    B = Y + 1.73437 ...

朋友,你说的这个公式,怎么利用4:2:2中的UV来计算RGB呢?毕竟因为4:2:2的UV比Y少一半的数目,你的公式我不知道怎么用。我也打算用FPGA来完成YUV-RGB的转换

网友(2005-09-12):

其实人眼对于UV信号不是那么敏感的,完全可采用两个Y信号共用一对UV的方法来进行转换。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实现的,转换后的图像与插值转换为4:4:4的YUV后再再转成RGB24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网友(2005-10-21):

422图象格式两个相连的Y(亮度)公用一对色度(U,V),即 (Y0,U0,V0),(Y1,U0,V0)
这样就转化为444格式了,套用公式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2006-05-13):

请问上图中的Y0,是对应Cb0,Cr0,Y1;是对应Cb1,Cr1;Y2对应Cb2,Cr2
……以此类推,Y370,对应Cb370,Cr370??
是这样吗??
请问,我这样理解是不是错了??

网友:

看看videodemystified这本书的第三章,还是第四章(color space),讲的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