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13怎么用?

楼主(2005-04-20):
有做过SAA7113项目的朋友吗?能把你的配置贡献一下吗,谢谢!
我的e_mail:woowae@126.com

网友(2005-05-23):

OK

网友:

楼上的这个实现什么?

网友(2005-08-02):

ljhwww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SAA7113H,要把黑白摄像机出来的视频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只要亮度),不知道信号怎么进怎么出呢?您的原理图看不清楚,请问可否发到我的邮箱,zljsohu@126.com,谢谢

网友(2006-10-09):
看DATASHEET啊.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吧.这个应该是图象转换,比如将CVBS信号转换成VGA的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