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视频解码器一般用saa7118还是7130??

楼主(2005-04-25):
我刚开始做,不知道用什么好,推荐一下吧

网友:

要看你需要哪样输出的接口,,7118是标准656输出并支持其他格式输出,,
7130是pci接口的。

网友:

现在市面上656信号输出的还是7114和7115用得比较多。pci接口输出还是Conexant的用得多一些。也有一些用AKM和Techwell的产品。

网友:

不会吧,还是7118。我们公司用7119都有一些时间了。

网友(2006-10-09):
我们用TECHWELL的9906-9909-9918等.

网友(2008-06-19):
专业音视频解码器芯片供应商

本公司集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臺灣、韓國等貨源之優勢,以價格低貨源穩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爲利;
 XHSD TECHNOLOGY  宗旨:信譽第一,交貨快捷,價格合理!本公司真誠期待海內外有志之士協作支持,共同進步!!
主要産業如下:

1. 》CONEXANT系列 :
BT878A,BT835KRF,BT8370KRF,25878-13,CX23880-17;
CX23881-19,CX23882-19,CX23883-19,CX23416-12;

2.》PHILIPS系列

SAA6579T/V1,SAA7111AHZ ,SAA7121H,SAA7113H,SAA7114H,SAA7115HL,SAA7115AHL,SAA7118H,SAA7118E,SAA7119H,SAA7126H,SAA7130HL,SAA7133HL,SAA7134HL,SAA7144HL,SAA7146AH,PNX1300EH,PNX1303EH,PNX1501E,PNX1502E;

3.》 PLX(HINT)系列:
HB1(PCI6140-AA33PC)     HB1(PCI6152-CC33PC)
HB4(PCI6150-BB66PC)     PCI9054-AB50PI
PCI9056-BA66BI                            PCI9050-E /EF
PCI9080-3                                    PCI9052
PCI9054-AC50PI                           PCI9030-AA60PI

4.》PERICOM 系列:
PI7C8140AMA
PI7C8150BMA
PI7C8152BMA

5.》 USB/1394卡/USB2.0电视盒/攝像頭系列:
  Agere:FW323-05,FW323-06-DB;
     VIA:VT6306,VT6307,VT6202,VT6212,VT6212L;
CEMPIA :EM2800,2820,2822,2860,2870,2880,EM2700,2710,EMP202;

6.》電腦攝像頭Comos Sesor系列;
Micron :MI360(MT9V011P11STC),
Hynix  : HV7131R,HV7131E,
Vimicro :ZC0301LLUS,ZC0302PLUS;
  如果貴公司或工廠有以上任何需求歡迎來電垂詢,或有其他半導體産品本公司也可代勞找尋;
多謝合作!

网友:
音视频解码器芯片专业供应商

联系人:尹明霞
联系电话:13510509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