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56的疑问!

楼主(2005-04-28):
我的A/D器件的输出,是8位的,656标准的数字视频信号,另外有三根信号线输出HVF信号!现在弄不清楚的是数字视频信号里面是还否包含SAV和EAV!谢谢!

网友:

标准656流里面包含有sav eav,大部分视频ad都会有hv两个信号,做为扩展同步
如果你采集部分为内嵌同步,,这两个信号就没有什么用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