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AA7111的色度信号无输出问题

楼主(2005-08-02):
在用SAA7111作为实时图像采集时,有黑白图像输出,无论怎么样改寄存器初始化的值,VPO0~VPO7中没有信号输出,只有VPO7是高电平大约等于电源电压3.3V,其他都是低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有人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请问你是用什么做输入的呢,是什么信号?要达到什么目的?我现在也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希望可以讨论!

网友:

可以先确认是不是彩色制式是否设置对了,pal/ntsc/pal-m/n 什么的.

网友(2006-03-14):

我正在调这个
顶一个.
呵呵

网友:

7111可以设成16位输出,也可设成8位输出(422方式),我怀疑您设错了!

网友(2006-10-09):
656就是 8位输出的格式啊.
肯定是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2009-12-24):
可以先确认是不是彩色制式是否设置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