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选什么视频处理芯片

楼主(2005-08-05):
   要把黑白摄像机出来的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需要用什么型号的处理芯片呢?请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2006-03-14):

我用的是TVP5150

网友:

TVP5150比较便宜又好用哦
黑白的估计这个就可以了
---但我不是高手-_-!

网友(2006-04-17):

TVP5150AM1PBSR  这个芯片 我这里有很多,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zjy@northelec.com

网友:

实现这个很简单的,而且有很多厂家的IC都可以的。
ADI 的ADV7400系列
PHILIPS的SAA711X系列
MICRONAS的VPC3230
TI的TVP514X系列
当然还有TOSHIBA,MSTAR,AVERLOGIC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