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PAL制的CVBS的带宽是多少?谢谢 (无内容)

楼主(2005-09-20):
(图片)

网友(2005-10-31):

和以前使用的黑白电视制式有关,像内陆使用PAL/D,带宽为6M,香港,深圳为PAL/I带宽为5.5M,加上音频,都为8M

网友:

应该是6M吧

网友:

6M是NTSC的总频宽

网友(2005-12-28):

CVBS指基带信号,PAL制式的CVBS带宽如下:
PAL---B,G,H,D1:5M
PAL---D,K:6M
PAL---I:5.5M
PAL---M,N,Nc:4.2M

网友(2006-10-14):
PAL 8M
NTSC 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