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视频开关!

楼主(2005-09-26):
哪 位大侠用过4选1的视频转换开关,推荐一下,小子谢过了!

网友(2005-11-18):

有,我在作视频切换和视频开关,希交流。
QQ:317468133
注明:电子爱好者,否则不加好友

网友:

piv330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用PI5V330Q, analog video switch w/high bandwidth

网友:

STV6618

网友(2006-01-05):

2069可以考虑

网友(2006-10-09):
我用过AD8174,没有问题.
因为是模拟信号,一般需要双电源供电.
可以接受4组CVBS信号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