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给解释一下消隐和同步的关系呀和SAA7121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5-10-09):
我现在得到了656的视频流,想通过7121进行DA转换,发现不给7121水平和垂直信号得到的图像不正确,所以计划用fpga生成这两个信号,看了656标准也没搞清楚水平和垂直信号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搞不清楚水平同步信号和水平消隐信号,垂直同步信号和垂直消隐信号有什么区别呀?
thx

网友:

既然是656格式,就是嵌入式同步了,不用水平和垂直信号了(601才要),图像不正确,说明你的软件或硬件有问题。

网友:

7121可以采用同步信号也可以不采用,关键要设置好寄存器

网友(2006-01-26):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方在 2006/01/26 05:05pm 第 1 次编辑]

"还有搞不清楚水平同步信号和水平消隐信号,垂直同步信号和垂直消隐信号有什么区别呀?"

在"消隐"我个词是从传统的CRT电子枪显示器上沿用下来的,就是扫描线已经扫到了屏幕边缘,无法让打出去的电子流立即停止扫描,而多出的一段扫描信号.如果你找块有毛边的布料来做块长宽固定的手帕,那么,在布料上画出的裁剪边框以外的的那部分就是"消隐"部分.h total= h front porch + h back porch + h 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