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频信号解码后编码输出

楼主(2005-10-10):
小弟正想搞一个无线接受电视信号,然后输出标准模拟电视信号的模块。
请问视频信号解码后编码输出(两芯片都用philips),用什么控制器比较好?需要做什么硬件压缩之类么?
请指点一二?

网友(2006-02-13):

CPLD, such as Altera MAX3256,MAX71228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