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 Pb Pr 如何转换成Y C?

楼主(2005-11-01):
就是想把色差分量端子信号转换成S端子信号,
有没有相应的IC?
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很简单呀...不就是一个矩阵电路吗?乘呀,加呀,减呀...就OK了

网友(2008-12-24):
呵呵,说起来简单

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有很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