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5-12-19):
请教个简单问题,
PAL/NTSC指的是制式,和硬件接口有什么关系,PAL/NTSC是否就是协议,用什么硬件接口是可选的

网友:

它们只是两种不同的视频格式,都是通过天线或高频头来接收,和硬件接口毫无关系,不存在什么协议,只要能解码就行了。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下,有线电视的信号就是PAL的吗?在CCIR656中的PIXEL CLOCK是否就是FEILD CLOCK

网友:

有线电视的信号在中国是调制在微波上的PAL-D , 不过要是用高频头接收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