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AM(数字丽音)的基本原理

楼主(2006-01-05):
LBSALE[50]LBSALENICAM(数字丽音)的基本原理.pdf

网友(2006-02-16):

不能下载

网友:

这个还要买啊,骗人啊/。

网友:

NICAM数字丽音是Near Instantaneous Companded Audio multiplex的缩写词意为准瞬时压扩声音多路复用是由英国广播公司BBG开发研究成功的由于其数据传输率为728Kbps因此这种数字声频被称为NECAM-728这种电视伴音的数字技术既可以用于地面广播也可以用于卫星电视广播它具有模拟电视声音不可比拟的优点在NICAM通道中既可以传送立体声节目也可以传送双语节目还可以传送数字信息具有传送的声音动态范围大音质好信噪比高串音小等优点由于该种技术所传送的声音美丽动听所以香港地区称为丽音。
1NICAM信号的产生 当有音频信号并且分为左右两个声道或两路送入信号编码器时首先要经过预加重网络进行处理再进入模数变换电路如图1所示音频信号首先经预加重处理的目的是降噪音频信号经预加重处理后一同送入模数转换电路进行二进制数编码在这一过程中音频的取样频率为32kHz音频带宽达16kH产生的二进制数据为14bit14bit的音频信号码流对于立体声传输来说码率接近1Mbps,这数据占用了较宽的物理带宽所以要对其进行压缩处理经压缩器压缩到10bit后再加入1bit的奇偶校验位使之形成11bit的信号码流从而压缩了频带然后送入位元交织电路1bit的奇偶校验位的作用是为电视接收机中的解码器提供检查错误的依据以使解码器正确无误地恢复原始信号为防止干扰和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减少出现多位误码对所传数据造成的影响对数据信
号施以位元交织处理即把原来的数据码序打乱再按一定的规则重新排列这样经过交织后的信号码流即使在传输和接收机产生若干位的连续差错在解码器中经交织处理恢复原来的数据次序的过程中这些误码将分散到不同的取样值中去从而使一个样值中出现多个错误的概率大为下降提高了信号的抗误码能力通过交织处理后再经过QPSK的调制生成NICAM载频。
如果哪位想要的话,给个email。我发一份给你。
这里麦太贵了。不值得。

网友(2007-09-24):
hao d, send to me,thanks,
tianjun33@163.com

网友:
原理描述得太少了

网友:
请问还有没有关于数字丽音的资料

网友:
谢谢了,下载下来欣赏欣赏!!

网友(2008-11-06):
哈哈,好兄弟,我就是没有钱了,
如果你还有一点点空的话,就mail给我吧,
mail:yi.luo@sunmedia.com.cn
我最近在做一个stereo sound demodulation,很多的不懂的,如果你有相关的资料,请你给我一些好吗?
eg:NICAM,BTSC, EIA-J, A2,其实还没有弄懂,这些是什么关系,具体是什么标准,谢谢。

网友(2009-03-05):
kan kan kan kan kan kan akn

网友(2010-01-23):
值得一看!!! 10# luoyi_51

网友:
不错啊,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