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8415a

楼主(2006-02-08):
谁用过cs8415a数字接收芯片,想问一下,能否从spdif接口接收杜比编码和mpeg编码的数字信号,将其转化成I2S的信号,万分感谢

网友(2006-05-10):

当然他的输入为aes3 spdif,输出为i2s的数据,对于杜比编码的spdif他的输出是压缩的i2s数据但是这个压缩的数据还需要外部的解码成pcm才能给dac。8416 可以通过锁相从输入中恢复时钟信号,也可以从外部有源震荡得到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