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我调试TVP5150 decoder的问题和解决过程.

楼主(2006-03-15):
[这个贴子最后由悟空寻欢在 2006/03/16 06:07pm 第 2 次编辑]

TVP5150解码输出DATA一直为FCh.
怀疑是配置没配对的缘故.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悟空寻欢在 2006/03/16 11:38am 第 1 次编辑]

发现了一个问题,PDN被拉低了,片子为power down 模式.
输出CLK出来了,不过输出DATA还是FCh,呵呵

楼主:

CLK输出频率不对,
修改I2C时序后,输出CLK为27M.
也就是输出CLK已经OK,但输出的DATA不对,还是FCh.

网友:

没用过,一般都是对照datasheet仔细看看配置是否对

网友(2006-11-03):
这种一般都向厂家要demo代码,再根据这个作修改

网友(2008-07-11):
特价供应TVP5150

我司特价供应TVP5150,HK现货。1-2天到深圳,深圳富升科技罗小姐。0755-83674468

网友(2009-08-08):
怎么看不到

网友(2009-11-06):
1# 悟空寻欢 SM DONGX

网友(2010-06-28):
我这个27M的时钟怎么也没有,应该是一上电就有的啊

网友:
用过5158的片子

网友(2010-09-01):
我是I2CSEL这个引脚的读写设置没看懂,到底谁读谁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