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图像D/A

楼主(2006-03-25):
图像D/A一般都有两种工作模式
主模式:由芯片分析图像数据种的辅助数据得出同步信息,然后进行编码输出
从模式:由芯片某些引脚输入同步信息,芯片根据这些同步信号进行编码输出
实际的图像编解码系统中,我们只关心有效的图像数据,即720×576(PAL)或更小,对这些数据进行编码压缩传输 然后进行解码(反压缩),最后通过D/A输出到模拟设备上,所以在把这些有效的图像数据输出到D/A之前,需要按照D/A芯片的说明进行填充,一般都需要填充为BT656格式,即需要将行场的blank都填上数据并加上SAV和EAV标志。
希望大家对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也希望有实际经验的人来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

你说的很好
请问你是不是做过这方面的实践
能不能谈的更仔细些
谢谢!

网友:

是啊,希望谈的更详细一些,我最关心bt656转化为NTSC时注意的问题

网友:

656模式同步信息是加载在数据中的,一般在做解码时需要进行同步的纠错!
601模式同步信息会单独给出,主要要考虑数据的同步问题!

网友:

楼上的  可以联系你吗?

网友(2008-05-03):
楼上的如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