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高分高速视频采集用A/D

楼主(2006-05-29):
打算采集1023*1023以上的模拟信号,飞利浦sAA711x系列可能不行,不知道ADI的ADV740x怎么样。
输入通道要求不多,功耗也没问题,不是做嵌入式,主要是分辨率以及转换速度要跟的上。
有其他合适的芯片也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多谢!
电邮:zerod@zj.com

网友(2006-08-16):
分辨率应该行

网友:
分辨率和带宽是有关系,根据你的场频可以计算出带宽,再根据采样原理确定采样频率。高速AD型号还是很多的。你所采集的图像是非标信号,SAA7111是肯定不行的,SAA7111不单单是个AD,还包括其他专门对应PAL,NTSC的处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