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知识]E1知识点总结

楼主(2004-09-11):
转自讯通计算机网络教育中心
 1、一条E1是2.048M的链路,用PCM编码。
 2、一个E1的帧长为256个bit,分为32个时隙,一个时隙为8个bit。
 3、每秒有8k个E1的帧通过接口,即8K*256=2048kbps。
 4、每个时隙在E1帧中占8bit,8*8k=64k,即一条E1中含有32个64K。
E1帧结构
  E1有成帧、成复帧与不成帧三种方式,在成帧的E1中第0时隙用于传输帧同步数据,其余31个时隙可
以用于传输有效数据;在成复帧的E1中,除了第0时隙外,第16时隙是用于传输信令的,只有第1到15,第17到
第31共30个时隙可用于传输有效数据;而在不成帧的E1中,所有32个时隙都可用于传输有效数据.
一. E1基础知识
  E1信道的帧结构简述
  在E1信道中,8bit组成一个时隙(TS),由32个时隙组成了一个帧(F),16个 帧组成一个复帧(
MF)。在一个帧中,TS0主要用于传送帧定位信号(FAS)、CRC-4(循环冗余校验)和对端告警指示,
TS16主要传送随路信令(CAS)、复帧定位信号和复帧对端告警指示,TS1至TS15和TS17至TS31共30个时

隙传送话音或数据等信息。我们称TS1至TS15和TS17至TS31为"净荷",TS0和TS16为"开销"。 如果采用
带外公共信道信令(CCS),TS16就失去了传送信令的用途,该时隙也可用来传送信息信号,这时帧结
构的净荷为TS1至TS31,开销只有TS0了。
  由PCM编码介绍E1:
  由PCM编码中E1的时隙特征可知,E1共分32个时隙TS0-TS31。每个时隙为64K,其中TS0为被帧同步码
,Si, Sa4, Sa5, Sa6,Sa7,A比特占用, 若系统运用了CRC校验,则Si比特位置改传CRC校验码。TS16为信
令时隙, 当使用到信令(共路信令或随路信令)时,该时隙用来传输信令, 用户不可用来传输数据。所以
2M的PCM码型有
 ① PCM30 : PCM30用户可用时隙为30个, TS1-TS15,TS17-TS31。TS16传送信令,无CRC校验。
 ② PCM31: PCM30用户可用时隙为31个, TS1-TS15,TS16-TS31。TS16不传送信令,无CRC校验。
 ③ PCM30C: PCM30用户可用时隙为30个, TS1-TS15, TS17-TS31。TS16传送信令,有CRC校验。
 ④ PCM31C: PCM30用户可用时隙为31个, TS1-TS15,TS16-TS31。TS16不传送信令,有CRC校验。
 CE1,就是把2M的传输分成了30个64K的时隙,一般写成N*64,你可以利用其中的几个时隙,也就是只利
用n个64K,必须接在ce1/pri上。
 CE1----最多可有31个信道承载数据 timeslots 1----31timeslots 0 传同步
二. 接口
 G.703非平衡的75 ohm,平衡的120 ohm2种接口
三. 使用E1有三种方法:
 1、 将整个2M用作一条链路,如DDN 2M;
 2、将2M用作若干个64k及其组合,如128K,256K等,这就是CE1;
 3、在用作语音交换机的数字中继时,这也是E1最本来的用法,是把一条E1作为32个64K来用,但是时
隙0和时隙15是用作signaling即信令的,所以一条E1可以传30路话音。PRI就是其中的最常用的一种接入
方式,标准叫PRA信令。
 用2611等的广域网接口卡,经V.35-G.703转换器接E1线。这样的成本应该比E1卡低的目前DDN的2M速率
线路通常是经HDSL线路拉至用户侧。
 1可由传输设备出的光纤拉至用户侧的光端机提供E1服务。
四. 使用注意事项
  E1接口对接时,双方的E1不能有信号丢失/帧失步/复帧失步/滑码告警,但是双方在E1接口参数上必
须完全一致,因为个别特性参数的不一致,不会在指示灯或者告警台上有任何告警,但是会造成数据通
道的不通/误码/滑码/失步等情况。这些特性参数主要有;阻抗/ 帧结构/CRC4校验,阻有75ohm和
120ohm两种,帧结构有PCM31/PCM30/不成帧三种;在新桥节点机中将PCM31和PCM30分别描述为CCS和
CAS,对接时要告诉网管人员选择CCS,是否进行CRC校验可以灵活选择,关键要双方一致,这样采可保证
物理层的正常。
五. 问题
1、E1 与 CE1是由谁控制,电信还是互连的两侧的用户设备?用户则肯定要求支持他们,电信又是如何
分别实现的?
 答:首先由电信决定,电信可提供E1和CE1两种线路,但一般用户的E1线路都是CE1,除非你特别要只
用E1,然后才由你的设备所决定,CE1可以当E1用,但E1却不可以作CE1。
2、CE1 是32个时隙都可用是吧?
 答: CE1的0和16时隙不用,0是传送同步号,16传送控制命令,实际能用的只有30个时隙1-15,16-30
3、 E1/CE1/PRI又是如何区分的和通常说的2M的关系。和DDN的2M又如何关联啊?
 答: E1 和CE1 都是E1线路标准,PRI是ISDN主干线咱,30B+D,DDN的2M是透明线路你可以他上面跑任
何协议。
E1和CE1的区别,当然可不可分时隙了。
4、 E1/CE1/PRI与信令、时隙的关系?
 答: E1,CE1,都是32时隙,30时隙,0、16分别传送同步信号和控制信今,PRI采用30B+D ,30B传数
据,D信道传送信令, E1都是CAS结构,叫带内信令,PRI信令与数据分开传送,即带外信令。
5、 CE1可否接E1?
 答: CE1 和E1 当然可以互联。但CE1必需当E1用,即不可分时隙使用。
6、 为实现利用CE1实现一点对多点互连,此时中心肯定是2M了,各分支速率是N*64K<2M,分支物理上怎
么接呢? 电信如何控制电路的上下和分开不同地点呢?
 答: 在你设备上划分时隙,然后到在电信的节点上也划分一样同样的时隙顺序,电信只需要按照你提
供的时隙顺序和分支地点,将每个对应的时隙用DDN线路传到对应 分支点就行了。
7、Cisco 7000系列上的ME1与Cisco 2600/3600上的E1、 CE1有什么区别?
 答 : Cisco 7000上的ME1可配置为E1、 CE1, 而Cisco 2600/3600上的E1、CE1仅支持自己的功能。
六. 配置
 补充:
 光端机用法:
 光纤---光端机--同轴线---G703转v35转换器--同步串口
 or BNC-DB15,BNC-RJ45 --- CE1

网友(2005-03-10):

ding

网友:

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话说五百年前美猴王大闹天宫,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并用帖子封上,称须到五百年后有道高僧持注册码“xxxx-xxxx-xxxx-xxxx”解码方可。玉帝龙颜大悦。
    却说五百年后唐僧来到五行山下,对着有些泛黄的贴子,不仅哑然失笑:“都五百年了,这帖子也未免太老了吧......”

网友(2005-10-15):

还好!

网友(2011-03-16):
好人啊,我终于不用花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