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 100M以太网phy 芯片AC104QF的用法

楼主(2003-07-24):
各位大虾:哪位用过AC104QF或知道如何使用AC104QF,请告诉我如何发送和接收数据,我有其datasheet(pdf),如想要的,我可以发给你。多谢!这里发不了,超过300KB。

网友:

你是RJ45口还是光口?有不同的情况。
把你的用法具体说明白些

网友:

你有资料就照着资料里的管教连接就是,具体那一部分我们可以讨论

楼主:

谢谢你能回答。是RJ45口,我想用它传输一组数字信号。发送接收都用AC104。

网友:

用没用交换芯片?

网友:

AC104每一个口都有对应的输入输出端口,你就接就可以了,四个口你就随便接,除了3口要注意是用光口还是RJ45口。

楼主:

很感谢你!!!我在网上问了快两个月了,都没人回答。我是想用它来传输LED大屏幕的数字信号,但好象以太网一帧只能发1500字节,而且有4B/5B转换,idle and control code等,而我要传输的LED大屏信号,实际上还要包含同步信号。我不知道该如何发送。在你方便的时候,我们能否通过语音聊天交流。很感激你!

楼主:

没有用交换芯片,是用FPGA发数据给AC104,接收端也是用FPGA从AC104接收数据。

网友:

不要客气,互相学习
你说的这种用法,我没有见过。
AC104作为PHY器件,我用过作交换机,但是照你的这种用法,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掉。我的邮箱:yjp2051@hotmail.com

楼主:

发数据的过程是不是这样:先置TXEN=1,然后发TXD[1..0]。请问Start of stream delimiter J,K  and End of stream delimiter T,R 是否芯片自动生成?

网友:

是由104自动生成

楼主:

thanks.

网友(2006-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