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b/5b的编码方式,

楼主(2003-07-29):
请教。

网友:

4B/5B码 定义:每四位二进制代码由5位编码表示,这5位编码称为编码组(code group),并且由NRZI方式传输

楼主:

能不能详细一些?我很想知道。我找了一些资料,但是找不到具体详细的资料。
楼上如果有资料,给俺发一分看看如何?

网友:

这是和曼切斯特编码一样的那种编码,我觉得这已经够了,我不了解你还要想知道什么,这种编码原理是比较简单的,是不是还想知道它的优缺点,还是什么?

网友:

8B/10B的编码说明,应该与4B/5B原理相同,你可以看一下cy7b923的datasheet的最后几页,说的很详细。
可以到cypress的网址下载

网友:

曼切斯特编码和4B/5B的编码都是用来并串变换以后防止在串行数据传输过程中长0长1的出现,因为在接收端需要从数据流中提取时钟。曼切斯特编码的优点是直流分量严格为0,最优于提取时钟,缺点是浪费了一半的带宽。

网友:

请教:NRZI是什么意思?和曼切斯特编码有何区别呢?

网友:

NRZI    Nonreturn to Zero,invert on ones
属于查分编码
“1”有变化,“0”无变化
其优点是:减少噪声和失真的影响

网友:

谢谢!

网友:

4B/5B编码过去主要用在光通讯的NRZ编码上,为了避免长的连零和连1,便于接收端的时钟恢复,后期应用很少了,使用扰码的较多,也比较方便!

网友(2003-09-01):

guolh 能不能介绍一下扰码。或哪里有介绍,请赐教!

网友:

扰码的方式有多种,通常就是一个固定的伪随机序列(PRBS),也有自扰码的,在通讯领域有很多引用,很多教科书上有,好多介绍光纤通信的书上介绍的比较详细。

网友(2003-10-16):

good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10/29 11:40am 第 1 次编辑]

这种编码的特点是将欲发送的数据流每4bit作为一个组,然后按照4B/5B编码规则将其转换成相应5bit码。5bit码共有32种组合,但只采用其中的16种对应4bit码的16种,其他的16种或者未用或者用作控制码,以表示帧的开始和结束、光纤线路的状态(静止、空闲、暂停)等。
三种应用实例是FDDI、100BASE-TX和100BASE-FX
8B/10B编码与4B/5B的概念类似,例如在千兆以太网中就采用了8B/10B的编码方式。

网友(2007-04-30):
hao 正想问!!!!

网友(2015-05-22):
NRZ编码资料可以共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