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请——以太网数据与外部数据复用的解决方式

楼主(2003-08-01):
我要做数据与以太网复用后双纤传输,但以太网的数据怎么分解是个难题,请教有什么方式。

网友:

作好了是个不错的产品啊。

网友(2003-09-10):

以太网传输的是满测斯特编码

网友:

数据与以太网复用后双纤传输,这在现在的光端机上应用的很多,主要是把各种速率的数据复接,然后上光,而以太网的传输之使用其中的一个数据通道,只是在以太网到数字通道的适配部分比较麻烦,需要做一个大容量的fifo,因为通常数据通道会低于10M的以太网很多,虽然以太网不是总是有数据传输,但是突发的10M数据量还是很到的,通常要存储256帧,然后再逐帧的发出去,速度有两端的协议控制,如果数据通道的速率足够高就没有必要存储那么多帧

网友(2012-10-14):
too great! let me have deep look! T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