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通讯词典 (基本概念)

楼主(2003-08-03):
  光收发模组

     光收发模组中的零组件包含:发光源(半导体雷射LD或LED)或受光检光器(PIN/APD二极体)、驱动电路、放大电路、连接器及外壳,因此牵涉的技术包含光学、电子、机械等领域。其中的LD又可分为3类:分布回馈型、F-P型、及垂直共振腔面射型(Vertical Cavity Surface Emitting Laser Diode;就是VCSEL),前两类的雷射皆由晶粒的侧面发光,VCSEL则由晶粒的表面发光。LD输出功率较高、速度快、发光度集中,但成本却较高,较适合配合单膜光纤用在长途通信上。

     在检光器部份,PIN二极体的成本比APD低廉,但灵敏度高、反应迅速。适用于短波长的PIN多用Silicon为材料,而长波通讯或高频操作时,就须用InGaAs或GaAs为材料;而APD二极体的增益受温度影响极大,因此常必须在电路设计时,作温度补偿,反而增加系统设计的复杂度。

     另外发光及受光元件的晶粒大小仅约0.5mm×0.5mm,为便于与光纤耦合,须将晶粒作适当的构装,由于LD对温度的变化相当敏感,因此构装时必须考虑散热或温度控制的问题。若以传输速率来分,光收发模组的规格以1.25Gbps为目前主流,售价约在100多美元左右(另有低速的155Mbps及高速的10Gbps)。另一个区分光收发模组产品规格,则是功率大小及接收灵敏度的高低,但这部份并无统一规格,而是次系统厂商依据其产品所订。

     光收发模组的生产无法完全自动化生产,人工比重高。全球知名的光收发模组厂商有HP、Lucent、Infineon等。另外,为配合光纤到桌及光纤区域网路的发展趋势,市场上也出现Small Form Factor(SFF)的光收发模组,较有名的有Lucent的LC、3M阵营的VF45(3M、Infineon等发起)、AMP阵营的MT RJ(HP、AMP等发起)。
  垂直共振腔面射型雷射

     在光收发模组中,曾经谈过发光源中的雷射二极管,可分为:F-P型、分布回馈型(DFB)、VCSEL三类。

     DFB LD适用于长途通讯或骨干通讯上,而F-P型则较适用于中距离通讯,而目前将要形成趋势的光纤区域网路,则有可能让VCSEL(Vertical Cavity Surface Emitting Laser Diode)崭露头角。VCSEL的共振腔正好垂直与晶片表面,因此让激发出的雷射光也垂直与晶片表面,与一般由侧面发光的雷射二极体不同,另外VCSEL先天上的特性(垂直腔)让其在晶圆阶段就可以整片地进行测试,不像其他边射型LD或LED必须等到制成二极体时,才能一个一个测试,因此VCSEL可以有压低成本的优势。再者,一般LD(因从侧边发光)须复杂精准的镜头(lens)去与其他光学元件耦合,无形中增加了生产光收发模组时的困难度,而VCSEL的雷射光呈圆锥状,不须复杂的光学设计就可进行光耦合动作,也让光收发模组的生产流程更加简单。

     目前区域网路的主流是Fast Ethernet(125Mbps)及Gigabit Ethernet(1.25Gbps),在Gigabit Ethernet的传送标准中,多膜光纤使用的是850nm及1.3μm的波长,而在单膜则是1.3μm的波长,而在Fast Ethernet多膜光纤系统中,多使用1.3μm的LED,但LED反应速度慢,不利于将传输速度提升至Gigabit级,因此给了VCSEL很大的发挥空间。

     目前,已知HP(即独立出去的Agilent)、Honeywell、AMP等已经推出采用850nm VCSEL设计的光纤收发器。而国外VCSEL磊晶片的提供者包含:Honeywell、EPI、Infineon等,用VCSEL设计的光收发模组则有Agilent、AMP、Honeywell等。
  AWG阵列波导光栅

     AWG是作成DWDM中的另一种方式。一组特定长度排列的光波导形成的光栅,使用具有分波的能力。主要用在高密度波长多工/解多工器(DWDM)的制作上。其原理为:先将光源(含多种波长之光调变讯号)经由分波元件分成数个至数十个振幅大致相等的子光源,再将这些子光源依序导入事先设计好长度的阵列波导中,使其各自拥有特定的输出相位,再经由多重输出耦合元件后,对于特定波长的光源将会在特定的位置形成建设性干涉而输出。如此即可将不同波长之光源(讯号)分配或撷取出来,而达到波长多工/解多工之目的。

     AWG是第一个将平面波导线路(Planar Lightwave Circuit)技术应用于商品化的元件。其做法为在矽晶圆上沉积二氧化矽(SiO2)膜层,再利用微影制程(Photolithography)及反应式离子蚀刻法(Reactive Ion Etch)定义出阵列波导及分光元件等,接著在最上层覆以保护层即可完成。由于AWG使用与一般半导体相同的制程,在多通道数的制作成本与低通道数相差不多,但更适合量产,而且整合度(integration)较高,因此在多通道元件及日后发展上具有相当的潜力。
  光放大器

     光讯号在长距离通讯时必然会产生讯号衰减,因此在适当的距离必须加装光放大器或中继器,将讯号加以放大并继续传输。光放大器的使用原理是讯号在不经光╱电讯号转换下,直接将讯号加以放大。相较于中继器(regenerator),光放大器在网路升级时不必更换全部的系统,仅需作部份设备(通常是在terminal端)的更换即可,而且光放大器可以作多通道(multi-channel)的讯号放大,刚好可以配合DWDM系统使用。

     光放大器主要分为:光纤放大器、半导体光放大器、拉曼放大器。光纤放大器利用掺稀土离子玻璃(石英等介质)的增益特性,在光纤中将光讯号直接放大,因其增益与讯号的偏极化无关,且具有极高的放大频宽,因此应用架构较简单。与中继器相比,光纤放大器让系统的升级更加简化,且可以配合WDM(分波多工器)的应用,来增加传输容量及距离。

     掺稀土光纤放大器主要产品则有掺铒光纤放大器(EDFA)、掺镨光纤放大器(PDFA)。EDFA主要应用在1550nm频带上(光讯号在玻璃光纤内的传输,大多使用1310~1550nm的波段),由于其放大波段正处于单膜光纤的低损耗窗口,与现有光通讯系统的波长可相匹配,且EDFA具大输出功率、增益高、频带宽、杂讯低、对偏振不敏感、结构简单等特点,也是目前商业化极成功的光放大器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长途高速光纤系统、有线电视(cable TV)、海底光缆传输系统上。

     PDFA则用于1310nm的频带,采用掺谱氟化光纤为放大介质,由于氟化光纤有易碎、水溶性的特点,必须克服材料上的问题,因此商业化进程较缓慢,使用也较有限。

     EDFA国际大厂有Pirelli、Lucent、Nortel、NEC、JDS等。

     光纤放大器主要由几个元件组成:掺稀土元素光纤(如掺铒或掺镨光纤)、分波多工器(WDM)、高功率泵激半导体雷射(pump laser)、光隔绝器、光耦合器等。其原理是掺铒或掺镨光纤外加强光雷射,作为泵激发源,把离子激发到受激态能阶,就达到讯号放大的目的,再经由WDM将讯号耦合进入光纤放大区段。

     半导体光放大器(Semiconductor Optical Amplifier;简称SOA),其构造与原理近似雷射二极管,可应用于1310/1550nm两种波长,价格较低廉,且较易于和其他光元件及线路作整合(被JDSU购并的SDLI,已经成功地将多个SOA整合在单一晶片上,算是其中的佼佼者),让体积可以较小,但输出功率较低,及其增益与光的偏极化有关,反倒让其应用受阻,但一般相信在1310nm频带SOA可能对PDFA产生一定的取代效应,而在1550nm频带SOA反倒不如EDFA应用普及。

网友:

接着来,板主

网友(2004-01-01):

继续

网友:

我做过mt_rj,sc,lc,st,的,跟过整个工艺流程,,我最头痛的是mt-rj的,,单模多模的我都做过,,可我也有很多不明白呢,,为什么不同的测试机器测出的结果不一样,,三种标准都可以,,没有统一的标准么,,

网友(2014-07-22):
多谢, 多谢! 不过很遗憾光通讯还没有度过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