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控制pcAnywhere的应用

楼主(2003-08-04):
 PcAnywhere是一个十分流行的通讯软件,它不仅能够完成2台机器之间的通讯,还能够多台相连,召开网络会议,讨论技术问题。PcAnywhere具有完整的远程控制解决方案,利用它网络管理员可以登录到远程用户的主机上,帮助他们进行系统设置,解决他们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它还可以仿真15种终端,使用户能访问企业网络中的任何主机、PC机和服务器,随时随地解决在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为了保证系统安全,PcAnywhere提供了多种安全控制功能:在被控制端PC上设置允许呼叫者的清单,并指定每个呼叫者登录名和口令;对于NT可设置双重控制,设置呼叫者的权限;允许对呼叫者采用公共密钥技术进行身份验证;还可以设置呼叫者的呼叫次数,并记录失败的登录次数,以防止非法呼叫者反复排错登录;远程回呼登录功能更加安全可靠。除此之外,PcAnywhere还提供有驱动器安全选项、主机屏幕锁、远程键盘锁、限制上下载和限制呼叫者重新启动被控制端系统等。设有正确的访问密码,任何未经授权的访问和传输都会被禁止。
  异种机连接控制,被控制端是Novell网,可使用DOS下的客户端连网软件和Novell网联通,然后再启动PcAnywhere通过拨号或专线与远程控制断相连。这样,远程控制端就可以通过客户机而进入Novell网络,进而对网络进行配置、管理。下面以PcAnywhere5.0为例,说明其在NetWare中远程管理的实现。

  一.以点对点方式与NetWare相连

  在点对点方式下,远程计算机通过调制解调器(线路可以是X.25、PSTN、无源专线)与NetWare网络上的一台工作站相连,这台工作站称为Be A Host。这种连接方式仅能控制一台工作站及和该站相连的服务器,具有网络工作站的各种功能,可以运行Rconsole、Netadmin等实用程序,实现对网络的远程管理和维护。具体设置方法如下:
  1.将远程工作站和主机分别通过串口和Modem相连,并将Modem正确的连接到电话线或专线上。通过执行AW命令进入PcAnywhere主菜单,在主菜单中进入Configure、System、Hardware、Modem选项,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串口(Com1、Com2)、Modem的型号、速率等参数。为安全起见,最好在Configure中为远程工作站和主机分别命名,并加入连接口令。
  2.当双方的Modem设置好后,主机端应在主菜单下选择Be A Host、在Be A Host菜单下进入Begin Host Operation、wait A Connection选项。这时,主机就进入了等待远程工作站拨入的状态;在远程工作站端的主菜单下,进入Call A PcAnywhere Host、Connect To A Host、PcAnywhere Host Via Modem、Call,远程工作站开始拨号,拨号成功后,就可以进行远程控制操作了。

  二.以网关方式与NetWare工作站相连

  使用点对点方式只能与网上的某一台工作站或服务器相连,而实际应用中的网络有许多台工作站,一台工作站使用一台Modem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很不经济的。采用网关方式,只要将与Modem相连的工作站设为网关,则可以克服点对点方式的不足,实现一点到多点的连接、控制。
  1.网关的设置。在充当网关的工作站上启动PcAnywhere,进入网关菜单Gateware Main Menu进行配置,配置完毕后,选择Active The Gateware激活网关即可。
  2.网络工作站(主机端)的设置。在PcAnywhere主菜单下将活动的网络配置配置为Network而不是Modem,配置完毕后,激活Wait A Connection选项,使网络工作站进入等待远程拨入状态。
  3.远程工作站的设置与点对点方式的设置完全一样。

网友:

那里有着软件?

网友:

栽一个玩玩。

网友:

到天网上去搜索吧,应该可以找到

楼主:

是啊,到网上去找一下吧
我的就是从网上下的
还比较好用

网友:

PcAnywhere,就搜索这个软件吗?

楼主:

是的
去找吧

网友:

PcAnywhere两元一张的光盘多的事,能用。

网友(2006-08-11):
还是比较喜欢用remotly anyw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