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屏蔽网线?

楼主(2003-09-16):
屏蔽层都要接到两个rj45头上吗?

网友:

使用的是8芯的网线,只要在卡RJ45时一一对应就行了,其中只有4线是做通信用的,4线是GND也就是屏蔽线

楼主:

我做的8跟线外面包着一层屏蔽层。我问外面的屏蔽层虚不需要连接两头的带屏蔽的rj45头。
理论上应该屏蔽层只接一个rj45头。另一头的屏蔽层悬空。
我订不下来,不知道‘大家的屏蔽网线怎么做的?

网友:

只能一头接地。

网友:

一头接地

网友:

书上也是说一头接地,但我不清楚为什么必须一头接,两头结为啥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