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请专家诊断

楼主(2003-10-17):
pc机和一台设备通信,距离300米,速率9600,使用CAN总线,设备在矿井里,pc放在上面。在PC和设备的RS232上各加了一个光电隔离的232-CAN转换器,现在遇到问题了。设备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数据会传输错误,但也能连续好多天一点问题也没有。当出现问题后,也会自然地恢复正常。

网友:

误码率高吗?
突发事件?

楼主: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不好的时候误码率挺高,数据会出现错位。好的时候误码率很低。真实奇怪。
会不会是静电引起的干扰 ?

网友(2004-12-17):

我想是不是PC与通信设备的RS232没有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