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楼主(2003-10-19):
请问:在19.2KHZ速率下,uart片子(如16c550,16c554,MC2681等的WR和RD的频率是多少?
谢谢了!

网友:

这个需要看DATASHEET,
也可以这样初略计算:19.2K/8

楼主:

我和斑竹的看法差不多,

网友:

在19.2k,n,8,1的条件下,应该是19.2k/10.
如果是19.2k,p,9,2, 那么应该是19.2k/13

楼主:

n,8,1,和p,9,2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4-10-21):

n跟p我也不知道ㄟ~~
至於8.1跟9.2應該是資料格式吧~
1 START bit + 8 or 9 data bit + (1 parity bit) + 1 stop bit

网友(2004-12-23):

另外还要看有没有FIFO和FIFO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