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一下8B/10B在千兆以太网中的应用,欢迎大家补充。

楼主(2003-10-29):
8B/10B在Gigabit Ethernet中主要有以下的作用:
(1)在发送端将发送数据流的每个字节转换成以10BIT码表示;
(2)将包的起始分隔符、结束分隔符、错误标识、空闲码流、自动协商码流转换成以特殊的10BIT码表示,这些码字成为"ordered sets";
(3)在发送的同时,计算数据流中1的个数和0的个数的差,据此选择后10 bits是发送RD+还是RD-,目标是使数据流中1的个数和0的个数的差尽量保持0;
在接收端是一个相反的过程,需要额外作的工作是检测数据流中的错误,并指示给上层进行处理。

网友:

其目的还有就是完成发送接受双方的同步,
很好玩的就是大部分芯片其中的控制码都是由pin的高低表示,
该引脚一般接到fifo的bit8上,这可能也是大多数fifo都作成
9位总线的原因吧。。。。
8B/10B的应用也不仅限于g-ethernet,
在数字电视底层asi传输也是用此技术。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10/29 05:32pm 第 1 次编辑]

谢谢补充。发送接受双方的同步是通过7位的comma来完成的。
当双方同步上以后,可以用示波器观察comdect信号(由PHY芯片提供),如果链路上无packet,就可以看到一串脉冲。
我想据此可以判断双方的同步质量如何(这一句是我自己的想法,没有实际验证过)。
你提到的用pin的高低表示,是不是就是作数据包分割、错误指示用的?
大部分FIFO是9位的,应该是用来传输奇偶校验位,当然也可以传输其它信号。

网友:

你说的很对,是我被经验误导了,我以前用过的芯片都是内部集成
8B/10B。对于FIFO第九位,我以前用到的都是作为 命令/数据 选择
位,可能应用领域不同吧,如果全传的数据那么做奇偶校验,
如果还要传输命令,那么只好用第九位帮忙了。
我以前做过asi输出卡,到底层就是FIFO第九位做命令用,
就是你说的“特殊的10BIT码”。
在dvb版就有人问asi输出芯片,7b923 7b933内部就集成了8B/10B,
数据手册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包括map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