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看一下,为什么不能解调成功?

楼主(2003-11-03):
我在KA567的电源电压为3。7V以下可以解调成功,但这是不行的。请问怎么办?

网友:

ka567在3.7v下可以工作么?
怎么会这样,不科学啊,

楼主: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当调节CD4011的中心载波频率时,可以把KA567的电源电压调到4.3V,而且是CD4011的电源电压是9V。为什么?谢谢!

网友:

你试一下两者中间的偶合电容加大一些,或者载波频率再高一些。

楼主:

现在参数变为如下:中心频率是252.5KHz,可以解调成功,!

网友:

恭喜恭喜!!!!输出滤波器和环路滤波器那两个电容变大,可以理解,
可是为什么频率大,解调器就要工作在欠压态呢???不懂,
可能也许大概八成差不多这就叫模拟吧!!!

楼主:

这个是组长在昨天晚上调出来的,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