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 版主,接上午的帖子!

楼主(2003-11-06):
还是回到这来请教好了!
你回帖说的ssi_ctl我大概看了一下。 是不是把ssi_ctl中的io1,io2设置成00bit。 相应的ssi_io1,ssi_io2就会被Configures the SSI_IO pin for general purpose output.
但我不明白,设置成general purpose output.能够在外面检测到么?
还是,我理解的不对。 望明示

楼主:

然后再用WIO1和WIO2么? 这样就能往ssi_io写数据了!!??

网友:

GPIO的配置成输出作用就是象单片机io口一样,
让他为1就是1,要他为0就是0。
配置为输出以后,就可以通过设置WIO1和WIO2来设置具体是0还是1,
设置完WIO1,WIO2以后就可以用表测出高低电平了。。

楼主:

ok。 这就试试。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