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59 的eeprom配置问题?

楼主(2003-11-06):
问题真是多多呀。 就得一个一个解决。
问题:82559上电会从eeprom中自动读mac地址,vendorid,deviceid。 这些datasheet上都有。可不明白的是应该还有io空间之类的吧。
不知道这些应该放到哪个寄存器中?

楼主:

0xd000, 0xbfb7, 0x0c38, 0x0203, 0x0000, 0x0201, 0x4701, 0x0000,
0x7422, 0x5202, 0x6082, 0x1030, 0x8086,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1c6a
这个行么? 这是例子中的。 (先不管mac地址对否)

楼主:

上面的 11位,好象应该改位1229。这样的话,最后1c6a也得改。。。。。。

网友:

io空间是pci部分的,芯片上电后会读出eeprom的数据,自己先配置一次
pci空间,操作系统起来以后,会再配置一次(或者驱动程序配置)。
个人觉得io空间应该是由程序进行配置的。
例子如果是公司提供的例子,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哦。 那这样的话,我要做的工作企不是很少了。
问个不相关的问题,版主这么闲,一天都在这解答问题??
哈哈,真的不错。
今天收获多多呀。

网友:

我闲?? 哭ing。。。。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3/11/06 05:12pm 发表的内容:
我闲?? 哭ing。。。。

不用吧。呵呵,对,在这也是为人民服务。

网友:

xiexie

网友(2010-11-08):
学学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