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对EoS感兴趣,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2003-11-08):
我也是刚开始琢磨这玩艺儿,大家有没有兴趣讨论讨论?顺便贴一个介绍--《Ethernet Over SONET-SDH White Paper》。

网友:

我感兴趣!

网友:

EOS资料:
1 ITU-T标准:包封标准X.85/Y.1321,相信很多人都有
2.邮电部标准:ydt1061_lpas,其实就是X.85标准中文版
上述标准都是基于武汉邮科院余少华博士的标准。在实际中,有很多国外公司直接提供包封芯片,而不提供直接的成品,包封标准遵循ITU-T标准。国内公司目前有提供基于自主标准的芯片出售,如西安深亚。完全基于ITU-T标准的目前只有Agilent和武邮合作的产品,详细的Datasheet不知那位大侠有啊:)
3.部分芯片Datasheet:由于IP问题,赞不能提供。

楼主:

你提供的是IP over SONET,虽然他们都使用LAPS协议,但我猜想具体实现方式、和目的上应该有点差异。EoS的标准是ITU-T的X86,不知你有没有?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贴上来吗?

网友:

X.85/X.86都使用LAPS封装协议,个人以为X.85更适合现在的情形。
抱歉的是死活不能上传附件,能告知你的Mail否?

楼主:

谢谢,我刚刚找到了,我会把它贴上来。
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采用x.85,Ethernet packet ===> IP Packet ===> LAPS,要经过三层处理。而如果采用x.86,则省掉了三层处理,而直接在二层处理。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也不知对不对。

楼主:

ITU-T X.85_Y.1321(03-2001).doc
ITU-T X.86_Y.1323 Amendment 1(04-2002).doc
ITU-T X.86_Y.1323(02-2001).doc

网友:

看样子我是落伍了,该加油了,呵呵。

楼主:

那我们就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加油,顶上去!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Nicholas在 2003/11/12 10:59am 第 1 次编辑]

从协议上看,X.86的主要问题是要识别帧头,采用一个简单的状态机基本就可以做到。关键是数据缓冲要比较大,据我目前所看到的资料,大部分是在芯片内嵌一个DRAM控制器实现。
X.85标准定义的路径是TCP/IP-LAPS-SDH,也存在帧搜索的问题,不过,现在的TCP/IP在Ethernet上跑的比较多,是需要存在一个从Ethernet解包再包封成LAPS的过程否?我个人以为如果想形成一个全IP网络,这点好像是必须做的。不知我的理解正确否,请诸位TX指正。不过,协议同时也支持TCP/IP-Ethernet-LAPS的包封过程,见figure.4

楼主:

(1)关于帧定位包括7d,7e的处理,我觉得不是难点。难点应该在Ethrenet Frame到VC的映射、SDH的指针处理和开销处理上。
(2)关于数据缓冲,我认为只有在通道化处理中才需要大的缓冲,在非通道化处理中根本不需要。
(3)关于为什么需要EoS,原因如下:现在主要有两种网络,基于以太网的局域网和基于SDH/SONET的城域网、广域网。EoS实际是利用SDH/SONET的分插复用、交叉连接的传输能力,扩大了局域网的范围。例如它使得分处两地的公司内部网就好像处在一个以太网中一样,减轻了网络管理人员的负担。而且EoS设备相对于路由器这样的三层设备来讲,易于实现,价格也应该要低。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Nicholas在 2003/11/13 10:14pm 第 1 次编辑]

1.Ethernet映射到VC-12上不难,经过一级FIFO处理,就和E1没什么差别,差别只在于如何处理FIFO读空或溢出问题,这就是LAPS定义中填充等信息要处理的。VC-12的指针在发送侧只需要固定为某值即可。TU-12到VC-4的处理不归EOS管,当然,如果你要做,没问题,同样处理。接收侧,只要指针解释做好,问题不大,注意ITU-T标准和ETSI有所不同。
(我原来做过类似的芯片,所以感觉这些不是难点,见笑)
2.Ethernet的10M模式下,很少能精确预测下一个数据包,以及当前数据包传输是否正确,这需要缓冲。此外,上面所说的FIFO,也存在这个问题,比较TU-12的速率只有2M,Ethernet的标称10M/100M,一般取1/4也够这个缓冲处理了。
3.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理解了。
4.其实,这个协议不是特别完整,我知道虚级联在EOS芯片中一般会采用。关于虚级联,我原来没做过,串接和虚级联不同的,虚级联的接收侧指针处理要小心。
很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在数据报的缓存上,我觉得10M/100M的应用中,256字节或512字节应该够用了,当然前提是系统侧的带宽足够并且各个端口能够公平利用系统侧带宽。如果不能公平利用,4K也应该够用了。
不好意思,我的前一个帖子中表达错了,不是“根本不需要缓冲”,而是想表达“根本不需要太大的缓存”,呵呵。以后还用多多向老兄请教啊。

网友:

10M/100M工作机制有所不同,前段时间刚接受某位大佬的教育:)
10M存在反馈机制,数据包发送出去后还要查询到对端接受是否正常,否则要重发。100M没有这个问题。本来Ethernet的数据长度就是可变,加上这样的重发机制,没有一定的缓存根本不可能处理:)
不知道你的系统侧带宽是什么,是不是指SDH提供的带宽?SDH的带宽在EOS里应当是可配置的,比如分配1个或2个2M,或更多,因此这种分配机制决定你需要预备足够的缓存。
上面是我的理解,请指正。
BTW:谁能解决我的RTL8201读写问题啊,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楼主:

(1)10M还有这种机制?它是通过怎样的形式反馈的?我们在做MAC时,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只考虑了冲突检测和回退。等有空时,还真得好好看看IEEE标准。
(2)我说的系统侧是指提取IP的那一侧。我想了一下,我们对缓存的理解好像是一致的,呵呵。

网友:

听着挺有意思的,我可能也马上要进入这个领域,先受点熏陶。
go on, please!

网友(2005-08-17):

怎么下载?

网友:

上面提供的ITU-T标准,如何下载?!

网友:

老大,你还在否?
有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