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的读写问题?

楼主(2003-11-10):
现在还不太明白网卡接收数据的过程。 收到ethernet包会有中断!
如果cpu要把视频数据发送到网上去的过程是不是,先把数据放到网卡的ram中去。 然后网卡把数据取出来,发出去。
如果网上的数据要给cpu呢? 也是这个过程吧。 我不知道想的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网卡就得判断数据是哪来的?往哪去吧!  往ram中写数据是不是就是对io的读写呀! 那是不是知道io基地址,是网卡自己能配置好io空间寄存器。还是由我来配置。

配置io空间寄存器让我迷糊? 怎么配置?

网友:

你只能通过配置配置空间的io基地址寄存器配置io空间基地址,文档上的地址都是
其基地址的偏移量。所以每次访问io空间都要加上基地址。
对io空间和配置空间的操作都是可以调用函数的,
其函数彼此独立。网卡在上电后会从eeprom中读出配置,如果你觉得
eeprom中的io基地址不爽,可以通过调用对配置空间的访问来配置基地址。
io空间和配置空间的联系就是,io空间的基地址是由配置空间的寄存器定义的,
要想访问io空间,必须从配置空间读出io空间的基地址。

网友:

问一个比较愚蠢的问题:最近帮朋友做一点东西,用到PHY,看到寄存器都是16位的,请问是不是这样,如何读写啊?我用的是RTL820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