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D985X的达人请入

楼主(2003-11-14):
小弟刚开始用AD9858;我手里有块AD9858小数分频的评估板,我怎么也m没调出信号,麻烦大家给分析一下。我的情况是这样:
在电脑、电路板和检测仪器接好了后,我通过AD9858这个评估板配套的软件从计算机打印机接口输入控制信号。在RFOUT 处没有信号输出;在SYNC CLKOUT 输出为100MHZ (DDS上电就有)。我选定控制软件的Disable 2 GHZ Divider 选项,在SYNC CLKOUT 处输出频率变为200MHZ; RFOUT 处还是没有信号输出。
其余不管在软件上改频率控制字为多少,RFOUT 处都没有输出。
  如果那位用过, 我想请问
1.怎么样配置或使用才能使AD9858小数分频的评估板正常工作,(RFOUT 即J1处输出想要的
频率)?
   我刚开始用AD9858,期望得到大虾的指点!

网友:

这种评估板一般来说应该都不会有问题,你测一下vco的输出,然后再测vco输入电压是多少,再仔细看一下提供的文档,看一下评估板和软件版本,器件选择,等等。
芯片工作了,却没有输出,应该还是配置不对。
我没用过,希望以上建议能够帮的上忙,:))

楼主:

vco上我加了说明文档上要求5V电压。谢谢斑竹的指点,我再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