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bsp(板支持包)的概念,作用?

楼主(2003-11-15):
rt

网友:

基于板卡硬件提供的一种面向上层软件或操作系统的硬件抽象层软件包。
对于trimedia而言,包括全局的硬件描述结构注册及结构中所用到的各项的实现。
详细举例描述:
    比如我要运行函数viOpen(...),viOpen肯定会执行外部视频流提供芯片的初始化
工作,可是viOpen根本不知道外部芯片是什么,怎么去初始化,所以,你要根据外部具体
芯片编写一个初始化函数,放到bsp中;同样道理亮度饱和度等一些参数如何调节,也
需要编写函数放到bsp中。build的时候可以先将bsp文件编写成库文件,直接连接,
或者将所有源码一起编译连接。。

楼主:

哦!
收到
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