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 版主,82559的eeprom中那个位是配置io地址和空间的?

楼主(2003-11-19):
我回去看了半天也没看到呀,它的datasheet里面没说呀!!!
io地址和空间,memory的地址空间都没说。。。。
这样我只能用它里面带的例子中的eeprom的内容,可不清楚怎么写的,不爽呀!

网友:

对不起,是我回答的有问题吧,是我9054整多了的缘故吧,真是对不起,
可能空间是芯片自己提供的吧,总线版caodb先生给了你详细的回复,
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看了。
hoho,还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