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开始做网络(以太网),请问各位,我应该具备那些知识啊!

楼主(2003-11-19):
谢谢!

网友:

(1)可以看一下《数据通信与网络》这本书,这本书基本涵盖了网络的各个方面,当然它讲的都是基础知识。
(2)如果你是作硬件的,可以研究一下一些芯片的DataSheet,了解一些技术实现细节,思考一下别人的设计方法。
(3)我不懂软件,不好发表意见,不过我想TCP/IP还是应该了解的吧。

楼主:

datasheet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data sheet 就是芯片的数据手册。
做网络,至少要知道自己是做硬件还是软件吧。
一声叹息 说得没错,做硬件要看data sheet,还有就是怎么走线,还有,如何写硬件的测试程序。
软件当然也要看透data sheet,在就是使用操作系统,如何编写驱动程序!

网友(2008-06-04):
回答的极好!

网友(2011-12-20):
嗯,我也要做这个,受教了。

网友(2019-08-09):
我也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