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和ATM网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3-11-20):
在做以太网的时候,需要用到fpga芯片吗?

网友:

(1)你的问题还真不好回答。最明显的是以太网中传输的是packet,而ATM中是信元。以太网偏重于数据通信,ATM网络对数据、语音、图像等都有很好的处理能力。对那些本质的区别,建议你还是先看一些有关通信的教材,应该都有介绍。
(2)我想FPGA在每个行业里都有应用。在通信行业里用的非常多。比如以太网中你可以用它做MAC。

楼主:

MAC 在我的理解就是交换芯片,斑竹说的MAC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是用来控制什么东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