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楼主(2003-11-21):
MAC 在我的理解就是交换芯片,斑竹说的MAC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是用来控制什么东西的吗?

网友:

MAC应该说是一种功能单元,一个MAC可以可以组成一个芯片,也可以与其他功能单元组成一个芯片。在接收端,它将PHY通过SMII、MII、GMII等接口送来的信号进行处理,例如提取一个数据包、对数据报进行校验(最大报、最小报、错误包)、统计等。在发送端,执行相反的功能,再加上回退算法等。这是MAC的基本功能。

网友:

Media Access Controller (MAC)
是这个mac么?
我网卡芯片程序中有个mac地址是不是就是网卡的物理地址?

网友:

对,通常说的MAC地址就是指网卡的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