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401与 nRF903

楼主(2003-11-22):
请问在无线数据传输电路中使用nRF401与 nRF903哪个更好一点?

楼主:

太悲惨了,居然没有回复,可能是偶的问题太泛泛了,我在这里抛砖引玉了。
nRF401可提供434M左右的频率,支持跳频(2个),nRF903可提供912.5M(记不大清楚了)左右的频率,支持跳频(多个),偶只知道这么多,如有错误请指正。别忘了告诉我更多的有关这两种芯片的信息呀。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11/24 09:32pm 第 1 次编辑]

没做过无线通信,使用哪个好我也不知道。关于这两个芯片的资料看下面的链接:
http://www.freqchina.com/nrf401.htm
http://www.freqchina.com/nrf903.htm
用google搜索一下吧,有N多的链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