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300.... 奇怪呀!调用.o里的函数问题

楼主(2003-11-25):
各位有用过的么?? liu版主帮忙看看,遇到过么?
下面是我的程序,其中PnPInit();是调用到pnp.o里的函数。pnp.o是我从ndk改的。现在的编译环境是sde。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问题是,如果我把PnPInit();这行去掉,程序运行的很好,能够把始终按我的意思改掉。但如果我加上这行,那就完了。 没有反应了。 为什么呢? 一开始我想可能是PnPInit();这个函数有问题,我就换了个pci_test()。pci_test()函数调用的是pci.o,它是个空函数。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 这样也不行。 也就是说,一旦我调用.o文件里的函数,程序就不好用了,如果不调用.o文件的函数,程序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int main()
{

    int             subaddress;
    int             err;
    unsigned int    value;

    iicCapabilities_t *piicCap;
    iicGetCapabilities(&piicCap);
    err=iicWriteReg(EEPROM_ADDRESS, 8, 0x0c);
  /* PnPInit();  //this is the one.*/

}
下面是makefile
-----------L2_CFLAGS = -v $(ENDIAN) -I$(TCS)\include\Win95  \
                  -host nohost  \

L2_MIFLAGS = $(ENDIAN)                     \
                  -bdownload __clock_freq_init  \
                  -mi -exec -start=__start      \
    -tm_freq $(TM_FREQ)           \
    -mmio_base $(MMIO_BASE)       \
    -load=$(L2_LOAD_ADDR),$(SDRAM_LIMIT)

.o:
    $(CC) $(L2_CFLAGS) -o iictest.mi pnp_change.o -tmld $(L2_MIFLAGS) -- iictest.c
---------------------

网友:

我回去仔细研究一下,,我这些天太忙了,,
我以前都是将bsp文件打包成.o文件,然后直接连接的,
我很久没搞trimedia了,晚上回去给你看看再回复你。。

网友:

搞定了,,呵呵,,请客请客。。

楼主:

哈哈,请就请啦! 没问题!
但也只是小请,还是搞定了一部分,打包传输是不懂呢!

网友(2004-01-08):

你们这是弄得什么呀,,,.o文件是什么,你这是用的c??

网友:

下面引用由yn8003232004/01/08 09:43am 发表的内容:
你们这是弄得什么呀,,,.o文件是什么,你这是用的c??

是目标文件,就是已经编译好了的文件,
直接用连接器进行定位就可以成为最终可执行文件了。
编译器将所有的源代码文件编译成目标文件,
C源代码要用C编译器,汇编源代码要用汇编编译器,
成为目标文件以后(.o 或 .obj)用连接器进行连接,
就可以成为最终的二进制运行文件了。当然在连接的过程
中除了有目标文件以外,还应该有程序中调用过的函数
的库文件(.lib)。

网友:

看来你的trimedia是跑的单机环境,你的jtag板是pci的还是isa,你看能仿造一个不?

楼主:

2个斑竹? 都是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