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传输? 哪位能介绍介绍? 不清楚它怎么个概念!

楼主(2003-12-01):
rt

网友:

直接存储器操作,,就是dma控制器不通过cpu,直接将数据在内存中转移....
这样可以在不占用cpu资源的情况下,,完成批量数据转移....
当然dma不仅局限于内存中转移数据,,也可以进行io,,,,
对于小数量的数据的转移,,dma没有优势,,主要原因在于进行dma操作之前,,
需要配置dma控制器,,,这需要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