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程序的编写!?

楼主(2003-12-02):
正在着手写82559网卡芯片的程序,但对网卡芯片在上网之前的设置不了解。
1 是不是没什么要设置的,只要把中断标志都清除了,就可以了?
2 82559的网卡物理地址好象只是在外面的eeprom中配置,内部没有物理地址寄存器?
3 网卡的ip地址,网关地址,子网掩码也不用写到内部寄存器中吧!内部好象也没有要放置
  这些东西的寄存器。 这些东西只是在程序中用来和接收到的数据比较,看是否是发给本
  网卡的数据。
不知道想法对不对? 还请版主和各位多多帮忙!
  感激不尽

网友:

1,hehe 只有看数据手册了,,建议你看看参考代码,,
2,我不很清楚,,理论上有。。感觉mac总是可以用软件改的。。。
3,ip地址和网管什么的都是tcp/ip的东西了,,已经和ethernet不是一个层了。。
ethernet网卡只在乎以太帧,,其他的他都不会管的,,全部都作为数据了。。

楼主:

恩。 我觉得物理地址好象是82559会自己从eeprom中取出,配置到自己相应的寄存器中。
还是版主热心呀! 哈哈